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Y9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在线

楼主(2012-12-13):
1,当NPN导通的时候Y9输出是0v,并且发光管亮。
2,当NPN截止的时候发光管不亮,Y9输出用数字万用表量出为什么是16.5V?
3,Y9后面什么也没接。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哪个是PNP?
电路也不全,Y9后端是啥?

楼主:
是NPN改过来了,电路后端什么也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吧

是接了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是EX12v输入的)   cw方向信号时候是21v多,什么也不接是16.5v。

楼主:
换了个表在Y9什么也不接的情况测下
1,NPN不导通,EX12V=12.4v  R148和发光管之间也是12.4V Y9=15.1V   三极管基极0v
2,NPN导通,EX12V=12.2v R148和发光管1.8V   Y9=0V 三极管基极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