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负反馈闭环放大器的输出阻抗表达式“ro (1 + A F)”

楼主(2012-12-13):
类似电压负反馈,这里的ro是指“放大部分”的输出阻抗(若放大部分为理想受控电流源输出的话,ro则为无穷大);其次,A和F分别是忽略ro后的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严格来说,明确了ro、A和F后,电流负反馈闭环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应该是:

  Ro = ro (1 + A F) + Rfi

其中,Rfi是反馈网络的输入阻抗。如果Rfi << ro (1 + A F),则可忽略Rfi,有:

  Ro = ro (1 + A F)

同样,表面看上去Rfi搀和进来反而使Ro变大了,应该是件好事,其实不然。为何?自己分析。

例子:

计算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出阻抗。设三管特性一致,电流放大倍数为β,管输出阻抗为ro,管输入阻抗为rbe。

显然,F = β / [2 (β + 1)],A = β,Rfi = [(rbe / (β + 2)) || ro] (β + 2) / [2 (β + 1)]。代入得:

  Ro = ro (1 + β^2 / [2 (β + 1)]) + [(rbe / (β + 2)) || ro] (β + 2) / [2 (β + 1)]

附加说明:

同样,这里的“F”与计算闭环增益中的F不是一回事。所以,此“AF”也不是彼AF。

网友A:
上面估算有误。
学习工作期间,我大约收集了20多个芝麻问题(电路简单的很,故叫芝麻),只要你套公式,出错的几率高达99.99%。

网友A:
放心,肯定有说法。明天晚上吧,上班期间只有短暂浏览下帖子。
F不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出阻抗“估算”的补充:

前面已经说过,F ≈ (β + 1) / (β + 2)是忽略反馈电流镜中 ...

或更进一步(β >> 1)

  Ro  ≈  ro (1 + β)

下班了,开始扯吧

你给的这个就是俺期望的、标准的、典型的、错误答案!

不用负反馈理论,老老实实列方程,解方程,得到的正确答案是你上面的答案除以2.也就说你多估了2倍。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反馈系数有误。

反馈电流镜的电流传递系数是K = β / (β + 2)。由于反馈不是简单从负载回路取电流,在此存在下列方程:

  Ifo = K (- Ifo + Ifi)

其中Ifi为反馈输入电流,Ifo为反馈输出电流。解得:

  Ifo = ifi K / (K + 1)

  F = K / (K + 1) = β / [2 (β + 1)]

相应的反馈网络输入阻抗折合到负载回路为:

  Rfi‘ = Rfi (1 - F) = Rfi (β + 2) / [2 (β + 1)]

楼主:
将相关表达式代入

  Ro = ro (1 + A F) + Rfi

  Ro = ro (1 + β^2 / [2 (β + 1)]) +  [(rbe / (β + 2)) || ro] (β + 2) / [2 (β + 1)]

忽略Rfi,得

  Ro = ro (1 + β^2 / [2 (β + 1)])

进一步近似,得

  Ro = ro (1 + β / 2)

楼主:
结论:

这个经典式子

  Ro = ro (1 + A F) + Rfi

没有错误。

网友A:
别忙着下结论,问题才刚开个头

3管威尔逊电流镜电路,不画出来了。
细心的人会发现,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出阻抗和下图的相同:

Ro相同,但是上图和威尔逊相比,环路大反馈没有了,于是得到结论:反馈对输出电阻没有影响,或者说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输出电阻会提高AF倍。
于是,负反馈理论似乎失效了。

网友B:
天啊,问题才刚开个头!何时能到另一头:P

网友A:
乔治 威尔逊在1967年设计出这个电路,有几个方面特别神奇,眼睛观察的和实算的总是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很多大佬都没解释通。这个特别像物理学中“紫外灾难”。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Ro.不一致要找原因,但是很多教科书给出的都是模糊的解释,种种方法,都是想凑出来个2倍。比如有的说:加测试电压时,电流镜会把电流反馈回来,于是电流增加一倍,于是结果要除以2.
但是,这些并非真正的原因。

网友B:
似乎反馈理论以及恒流概念在此遇到某种障碍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忙着下结论,问题才刚开个头

3管威尔逊电流镜电路,不画出来了。

这回轮到你错了....

首先,此图多了两个电阻,根本就和威尔逊电流镜无关。如此,哪来的Ro相同?

其次,威尔逊电流镜确实存在反馈,只是不那么的“直接”而已。

网友C:
难得好帖,作个记号。

网友B:
老chang也来凑热闹。

网友A: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上图类似于威尔逊电流镜在红线处切断:

则输出结构是一样的,都相当于发射极接个电阻。

与实际模型比较图:

楼主:
首先,你那个反馈就理解错了(当初我就是想当然认为如此)。其次,就算是反馈系数为1那个式子(ro (1 + A F) + Rfi)也必然成立。

楼主:
最后,强调一下 A、F、Rfi 的确定方法(在相应首帖都有说明)。

A相对简单,就是所选放大部分的开环增益。需注意的是相关输出阻抗必须忽略(电压源令ro = 0,电流源令ro = ∞)。

F是忽略放大部分相关输出阻抗的输出至其输入的反馈系数。

Rfi是反馈网络的输入阻抗,需注意的是必须将非负载回路的Rfi折合到负载回路中去。

由此可见,A、F和Rfi的表达式中不会出现放大部分的输出阻抗——ro。

网友A:
你把模拟电路当成纯数学了。
模电讲究intution,insight.不是说你弄几个公式推导推导,得到个结果就完事了
倘若手算的意义仅在得到某个数值,为何不用仿真器?更快更准更省事。

见15楼彩图,直觉上,Q2管的beta越大,那么求和节点的误差值越小,于是,电流镜越精准。
计算表明,假设3个管子的beta相同,那么beta=10和beta=1000,结果精度居然是一样的。
有兴趣的尝试定性解释一下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模拟电路当成纯数学了。
模电讲究intution,insight.不是说你弄几个公式推导推导,得到个结果就完事了
...

首先,那个“彩图”(指其中下图)本身有误。

其次,那个反馈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其实就是个小的反馈系统,开环增益为K,反馈为1,故有F = K / (1 + 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那个“彩图”(指其中下图)本身有误。

其次,那个反馈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其实就是个小的 ...

好吧,那你用现在“修正”后的理论,计算15楼图中Q2发射极处的电阻是多少?
有上面的计算基础,这个最多耗时1分钟,一点也不麻烦。

楼主:
关于威尔逊电流镜特给出一思考题,答对有分。
http://bbs.21ic.com/icview-402880-1-1.html

网友A:
借用图片。把图5中的MOS管换成BJT,计算结果表明,其Ro也是预计值的一半。

网友D(2013-04-05):
A / (1 + A F)这个说的电压串联负反馈,输出电阻减小了AF倍。是对于我们所关系的输出形式为电压来说的 。
对于所关心的电流输出,我们只关心起作为电流源的输出的输出电阻问题,作为电流元,显然也没有电压放大倍数的概念,充其量为gm。
对于电流源 电流反馈电路,没有一个输出电阻是 ro(1+AF),这个很可能是又一个教科书的错误,舞蹈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A / (1 + A F)这个说的电压串联负反馈,输出电阻减小了AF倍。是对于我们所关系的输出形式为电压来说的 。
...

电流就没有放大倍数了?

谁说A/(1+AF)不适合电流放大?

建议先复习《模拟电路》,然后再来扯。

楼主:
对于电流源 电流反馈电路,没有一个输出电阻是 ro(1+AF),这个很可能是又一个教科书的错误,舞蹈一大片

睁眼说瞎话!

楼主:
类似电压负反馈,这里的ro是指“放大部分”的输出阻抗(若放大部分为理想受控电流源输出的话,ro则为无穷大);其次,A和F分别是忽略ro后的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严格来说,明确了ro、A和F后,电流负反馈闭环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应该是:

  Ro = ro (1 + A F) + Rfi

其中,Rfi是反馈网络的输入阻抗。如果Rfi << ro (1 + A F),则可忽略Rfi,有:

  Ro = ro (1 + A F)

同样,表面看上去Rfi搀和进来反而使Ro变大了,应该是件好事,其实不然。为何?自己分析。

作为电流源,特别是运放组成的电流源,其内阻是非常大的,你的ro*AF,太小了!一个很小的ro即使乘以一个大的数,也不是个大数,与实际情况相差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睁眼说瞎话!

大胆,知道你面对的何等高人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徐达同鞋,为了让你们能够指导何谓 负反馈框图,本大师作出了温尔逊电流源的反馈框图,共你们学习,谢谢! ...

看懂了,但框图是错误的,少了一环(决不能省略)。

本大师是不会出错的,出错的只能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