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2-12-13):
本人用双14V环牛再经过整流桥输出正负19V整流桥并联1000UF的电容4个。纹波系数很大有300多。怎么改进?求解

网友A:
这样的电路波纹很大是正常的,而且这个19v只要电流稍稍大一点就会跌落下去。

网友B:
再 搞个LC滤波 或者搞个DC DC 转换下,再π滤波

网友C:
继续加大滤波电容,或者增加一级稳压电路,线性稳压电路的纹波参数可以做的更低。

网友D:
这要看看你的负载电流有多大,一般是按1A/2000u的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