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一个挖掘机空调控制器的板子,我初中文化,求指点。

楼主(2012-12-13):
我是初中文化,文化水平低,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喷,随便喷,小弟我虚心学。
纯粹是学习用。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与斗山无任何关系。

网友A:
我知道你是来炫耀的!哈哈哈,不错了!

网友B:
空调控制器貌似不需要这样覆铜吧!

网友C:
鼓励一下, 初中文化不是问题, 只要自己努力, 照样能做出好东西来.
咱们 IT 界的 吴晓军就是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是来炫耀的!哈哈哈,不错了!

我是来学习的,没必要炫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控制器貌似不需要这样覆铜吧!

我不知道什么电路该怎么铺铜,所以上这里来请教了,呵呵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励一下, 初中文化不是问题, 只要自己努力, 照样能做出好东西来.
咱们 IT 界的 吴晓军就是个例子. ...

谢谢鼓励,呵呵

网友D:
要不上源文件,帮看 截图 不便

网友B:
覆铜一般情况下时为了更好的散热,只要把电源线画粗些就好了。空调控制器好像除了调节风速的那块有大功率器件,不过一般调风速的会单独做出来。不知道你这块板子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另外我说的是汽车空调,至于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走线还可以改进,太追求横平竖直了,可以改改

网友F:
不错!支持!大家要努力学习了。

网友G:
你太追求走线的一致性了,有些线都走弯路了,还有就是走线拐弯可以稍微大一点,个人意见,不代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一般情况下时为了更好的散热,只要把电源线画粗些就好了。空调控制器好像除了调节风速的那块有大功率器 ...

这个风速是靠外部继电器控制的   这个东西只控制几个地线   外部5个继电器   6个风道转换 都是控制地线的  1个定位电机 1个温度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上源文件,帮看 截图 不便

嗯 好的

网友H:
相当不错了。只是这两个地方没有必要这样刻意折线。

网友I:
过孔错开一些

网友J:
鼓励一下。对于汽车用电器,布线及芯片引线部位,注意防干扰。

网友K:
我是小学文化。。。。。
但是线拐来拐去还是不必要吧?

还有,整齐、横平竖直的美观是次要的
你要分析原理,信号完整性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个人感觉供参考吧

网友H:
既然刻意把布局搞整齐好看,那么弯曲的线也重新优化下,减少弯几弯的线。

网友L:
pa2972看的很仔细,的确那两处没有必要刻意绕折线,如果把覆铜拿掉再看,会更容易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当不错了。只是这两个地方没有必要这样刻意折线。

谢谢指点   我修改

网友M:
果然专业

网友N:
21楼说的没错,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