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难解

楼主(2012-12-13):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标准体系啊, 也说明了标准的走向.
老的尺寸标准的器件不会退出舞台, 就不能统一.
好在就只是个长度单位的问题, 转换并不麻烦.

网友B:
你不能要求国外也按MM来算吧

网友C:
如果是protel99se的话,就按个q键,转化一下

楼主:
嗯   也是 啊

网友D:
要不你把统一一下,叫他们把器件封装都做成统一的

网友E:
看自己习惯就好,把它转换成你自己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