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在protel99里面加入图片或公司**

楼主(2012-12-13):
求救,如何在protel99里面加入图片或公司LOGO。

网友A:
可以找个 BMP2PCB 的软件, 把 bmp 文件转换成 pcb 文件, 然后做成元件库.

楼主:
试过,感觉不是特别好用,还有木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B:
得看**有多复杂了,直接把公司名印上去就完了,图形还是算了吧

网友C:
网上搜搜,AD自带这个功能

网友D:
然后变换到丝印层

网友E:
99的话,没更简单方法

网友F:
我画的板都是给别人用的不能打**……
装机箱里的板,搞这么花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