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MW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我现在想设计个电路图!大致要求是  输出频率2k HZ!幅值5V左右! 而且输出的波形是什么包络线(这个不太理解)!这个大致用脉宽调制可以实现吗!谁能给个大致的原理图啊!!谢谢啦! 我传的这个图片是个大致的框图,前端那个幅值输入和频率输入 到单片机 是怎么回事!那位大侠能给个通俗易懂的解释!!谢谢谢啦!:handshake

网友A:
楼主对任务要求说的不完整,要实现把一个低频率信号调制到一个高频率载波上去。

网友B:
前端那个幅值输入和频率输入

只是4个按键而已,例如:幅值+,幅值-;频率+,频率-

下图是俺以前做过的一个产品,图中TLC7528是双路D/A,用作模拟乘法器,对基波进行调制,以期产生幅度,频率均可控的包络波形.

网友C:
楼上的东东, 的确是个好东西, 不过实现起来有点复杂.
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不用去管包络的问题.
输出频率2k HZ!幅值5V, 这两个参数已经被系统确定.
那么那路信号还可以作为脉宽信号调制在pwm 信号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是4个按键而已,例如:幅值+,幅值-;频率+,频率-

下图是俺以前做过的一个产品,图中TLC7528是双路D/A,用作 ...

第一个附件里第1页有个注释是1997年的
果然是前辈

网友E:
老tyw此图,好像是个电疗机,也有人叫中频治疗仪。

网友E:
昏了昏了。老tyw兄图上明明写着“中频治疗仪”。

网友F:
电疗, 这玩意儿靠谱不?

网友B:
治病是不可能的,减缓疼痛还是有效的.低频的几百元一只,中频的上千元一台.用了一只TLC7528做模拟乘法器,这个IC特点是便宜(所有双路DA中最廉价的.)

网友G:
PWM问题,值得关注

网友E:
没错,镇痛很有效,但第二天甚至半天之后照样痛。

网友H:
谢谢T叔   呵呵  很不错哦  收藏了   希望能够有用到的地方    呵呵

网友I(2013-11-13):
楼主 能不能把程序发给我  我只需要单片机给TLC7528发8位的部分程序  求你了。。QQ564169124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电疗, 这玩意儿靠谱不?

靠谱不?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