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中断过程的理解(TQ2440开发板)

楼主(2012-12-13):
开发板是TQ2440,分析用到的启动代码就是开发板带的(好像大家的都差不多吧),看来很多天的启动代码,终于有点头绪了,下面具体说一下,欢迎大家指出错误
1、发生中断后,CPU会跳到程序地址的开头部分相应的中断向量处,比如发生外部中断0,程序跳到0x18处,此处放了一句跳转指令 b HandlerIRQ,程序就寻找标号HandlerIRQ
2、启动代码中有一句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刚才的程序就跳到这里,这是一个宏,宏的具体内容就自己分析吧,宏有一项任务,就是讲PC指针指向HandleIRQ(注意:不是HandlerIRQ)标号的地址处;
3、在程序跳入Main()函数之前,有这么几句程序:ldr r0,=HandleIRQ,ldr r1,=IsrIRQ,str r1,[r0];这几句的意思是将标号IsrIRQ的地址放进标号HandleIRQ地址的内容中,上一步PC指针指向HandleIRQ其实就是PC指针指向IsrIRQ
4、IsrIRQ的内容核心是计算中断服务的地址,PC=|HandleEINT0+INTOFFSET*4|,怎么解释呢?启动代码的后面开辟了一片数据存储区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从地址 _ISR_STARTADDRESS(具体地址数据在option.inc文件开头定义)处开始,每4个字节为一个单位,依次存放的是异常的服务程序入口地址,是地址啊!找找咱们的IRQ中断,是从地址 _ISR_STARTADDRESS+0x20开始的,这个地址存放的是HandleEINT0。
5、前面说跳到中断服务程序要用PC=|HandleEINT0+INTOFFSET*4|。INTOFFSET是一个寄存器,里面每个位指示了相应的IRQ中断是否发生。奇怪了,我都知道存放IRQ中断的启示地址了,要这个INTOFFSET寄存器干嘛,你还*4?刚才说了HandleEINT0的地址就是IRQ开始的地址,这样加上一个偏移量就能找到所有的IRQ地址了,我们其实需要的是INTOFFSET里面的数据,就知道那个IRQ中断发生了,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这个寄存器每个位的定义和数据区每个IRQ的定义,他们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EINT3中断发生了,INTOFFSET中的值是0x08,然后*4,等于0x32,HandleEINT0+INTOFFSET*4就等于_ISR_STARTADDRESS+0x20+0x32,他的值就是HandleEINT3,里面存放的是EINT3的中断服务函数。这种寻找地址的方法只是其中一种,还有其他的方法。
6、如何将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放进前面说的那个数据区的地址内呢?在Keyscan.c里面有一句pISR_EINT0 = pISR_EINT1 = pISR_EINT2 = pISR_EINT4_7 = (U32)Key_ISR;我们只看pISR_EINT0 = (U32)Key_ISR;其中(U32)Key_ISR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把这个入口地址放入标号pISR_EINT0 中,标号pISR_EINT0 又是神马?在2440addr.h有一句程序#define pISR_EINT0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20)),其实就是讲Key_ISR的入口放入那个地址中,那个地址是不是很眼熟啊,哈哈!

其实还有些问题没完全搞懂,INTOFFSET是不是每次只有一位会被置1,而且是中断优先级较高的??吐槽一下TQ2440开发板带的教程写的真乱,很多连注释都没有。

不知道你看懂了没,要是没看懂,你得反思你得理解能力了,我得反思我的表达能力了!有问题要经常谷歌百度啊!

网友A:
恩,不错,楼主有前途

网友A:
INTOFFSET是不是每次只有一位会被置1,而且是中断优先级较高的??
这个可以实践测试一下,比如开两个定时器,让他们都产生中断,然后设一个断点,再查看INTOFFSET值就可以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不错,楼主有前途

哈哈,版主现身了!第一次穿裤子啊!写的虽然不是太好,但是绝对原创的,以后会发更多的原创帖子。再次感谢阿南版主!

网友A:
呵呵,给好帖加精是我的职责,所以不用感谢。

网友B:
好像我没有见到过你所说的什么启动代码,不知道你的启动代码是什么样的启动代码?是基于ADS下的,还是KEIL下的?还是在LINXU中编译的?
最好把你的启动代码也贴出来,大家结合一起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我没有见到过你所说的什么启动代码,不知道你的启动代码是什么样的启动代码?是基于ADS下的,还是KEIL ...

我用的是TQ2440开发板,启动代码是开发板带的,基于ADS1.2,应该是修改别人的。现在还没啃透,只是把中断这块看透了。我想把启动代码掌握后将程序移植到MDK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TQ2440开发板,启动代码是开发板带的,基于ADS1.2,应该是修改别人的。现在还没啃透,只是把中断 ...

我手头没有TQ2440的板子,可以贴出启动代码么?

网友C:
不错 精神可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没有TQ2440的板子,可以贴出启动代码么?

这是天嵌开发板带的程序,他的所有程序都是有一个程序通过注释掉其他内容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天嵌开发板带的程序,他的所有程序都是有一个程序通过注释掉其他内容来实现的 ...

嗯,多谢了

网友D:
其实还有些问题没完全搞懂,INTOFFSET是不是每次只有一位会被置1,而且是中断优先级较高的??

INTOFFSET是个当前触发中断偏移值。
如果你设置中断位为IRQ模式,触发一个中断进入IRQ模式后,就会屏蔽后来的中断触发。
如果当前中断正在处理,此时如果有其他中断发生,会置位中断挂起位而不会进入中断。
当然如果你第一个中断处理时候够长,期间触发了一个以上中断,这时候等当前中断处理完毕后,就会对比两个待触发中断优先级,优先级高的
就先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有些问题没完全搞懂,INTOFFSET是不是每次只有一位会被置1,而且是中断优先级较高的??

INTOFFSET ...

谢谢你的回答,你应该比较懂arm吧,你看看我对中断的理解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没

网友E:
不错,之前买了一个这个调试板,正准备用,谢谢楼主的说明!

网友F:
顶一下楼主;这几天从公司申请买了TQ2440的开发板,希望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楼主;这几天从公司申请买了TQ2440的开发板,希望多多交流

这个开发板的例程真心不敢恭维!不过别的开发板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发板的例程真心不敢恭维!不过别的开发板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你们公司干嘛的?现在公司arm9用的还多吗?

网友G:
INTOFFSET中的值是0x08,然后*4,等于0x32 ,这个应该等于0x20吧?十六进制乘法用十进制来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