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12-13):
我有一个arm8019的主板和两个art2514扩展卡,主板上面有485口,装了wince系统。
另外还有两个采用MODBUS  RTU协议的四位数码显示器。
我现在要把采集的数据显示在显示器上,程序里面是不是要加入MODBUS  RTU协议?该怎么从485口发出去?

楼主:
忘了说了,我用的是vs2005编写的c程序!

网友A:
要与ModBus设备通讯当然需要有ModBus协议,485是接在串口上的,直接对串口编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