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CD4046----FSK解调电路参数

楼主(2012-12-13):
各位高手,电路图和datasheet都在上面,我需要解调134.2k和124.2k的FSK信号,不知道如何选择参数。仿真不出来。
我的分析如下:
1.在电路设计时选择相位比较器2的输出来连接到VCO。那么所有参数都应该是上图红线部分
2.在fig4中选择C=500P,电压10v,R=10k,那么中心频率应该在100k以上
3.在fig6中选择R5=100k,那么最小频率是否应该为10k--100k之间。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错误。反正我这样设计测试仿真时,仿真不出来。
我现在需要设计在128k时入锁,那么134.2k时10脚就可以高,当124.2k时失锁就可以输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