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跟随问题

楼主(2012-12-13):
做了一个最简单电压跟随电路,发现当输入电压为150mV以上,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很接近,只差几个mV,可当输入电压约迪,为100mV左右,则输出电压会相差较大,甚至10mV,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估计是输入轨的问题. 输入电压过低, 超出了运放能够正常工作的线性区域了(可以看一下运放数据手册里的共模输入范围).
可否提供运放的型号和电路结构, 以便进一步分析.

楼主:
OPA4244  电路结构就是最简单的运放负输入端连接到输出构成跟随

网友B:
信号越接近电源轨,运放工作约吃力,这是运放的共性,100mV理论上不应该有那么大的误差,5V系统的话可以试试SGM8584,效果会好些。

网友C:
不知楼主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D:
当运放内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的时候 放大倍数降低 导致反馈电压降低 从而形成跟电压随特性不好
估计楼主用的是单电源供电模式,建议用双电源的试试哈~

楼主:
用的是单电源,没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信号源的幅度范围,
信号源的内阻,
负载的电阻.
这些最好都说清楚.

网友E:
可以用双电源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单电源,没有其他方法吗?

试试这样行不行. 输入0.01V-3.99V, 跟随误差约1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