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桥振荡电路产生的正弦波幅值怎么计算

楼主(2012-12-13):
(无正文)

网友A:
这需要考虑具体的“非线性”稳幅方法。一般不宜严格计算。

网友B:
稳定幅度的电路,一定是非线性电路,很难进行计算,即使根据模型计算出来结果也不会很准确,因为模型本身就不大准确。

网友A:
一般基于运放的振荡器,振幅由限幅电路决定,可以准确确定
基于分立管子的振荡器,只要看看那条类似于反比函数的曲线就行了,结果还是蛮准的,误差一般不过10%。详见克拉科1971年著的通信电路一书。

矛盾....

网友A:
不矛盾。一个是针对运放,一个是针对分立管子,两种情况

网友A:
不管哪种,都必须存在非线性作为其稳定幅度的手段。由于非线性,且通常仅能近似描述,所以想要准确计算几乎不可能。

网友B:
当初可是花了不少气力才明白:文氏电桥振荡器中用于稳幅的热敏电阻是非线性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基于运放的振荡器,振幅由限幅电路决定,可以准确确定。
基于分立管子的振荡器,只要看看那条类似于反 ...

那限幅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

怎么能把波形限制在一个幅度?

最终稳定的这个幅度能通过计算得到吗

还是要通过实际去测试,才能得到幅度是多少?
大神指点一下通信电路有什么好的参考书吗?下学期要开这门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可是花了不少气力才明白:文氏电桥振荡器中用于稳幅的热敏电阻是非线性元件。 ...

我还见过有两组  二极管和电阻进行串联,然后进行并联放在负反馈Rf的位置,我没想明白,这是个怎么的原理呢??二极管这里应该怎么分析呢,二极管在这里是怎么起作用,让电路的放大倍数按照非线性的放大的呢?不知您知道怎么回事吗?能赐教一下否,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矛盾....

大神,没找到这个参考资料,您有电子版的吗,能发给给我一份吗?thanks

网友C:
看过评论,学习了!

网友D(2013-09-20):
假设放大倍数就是3,且能起振并稳幅。那么,幅度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假设放大倍数就是3,且能起振并稳幅。那么,幅度是多少?

放大倍数就是3,不能起振。
起振必须放大倍数大于3。
但放大倍数大于3就不能稳幅(振幅不断增加直到切峰而使放大倍数等于3)。
稳幅电路,目的就是在振幅很小时放大倍数大于3,随振幅增加稳幅电路使放大倍数下降,最终幅度稳定在放大倍数恰等于3的那个幅度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就是3,不能起振。
起振必须放大倍数大于3。
但放大倍数大于3就不能稳幅(振幅不断增加直到切峰而 ...

电路启动时,有一个我们想要的频率。于是它被选频网络选中。如果放大倍数为3,那么它是稳定的。但是它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用不了。为此,放大倍数就要大于3。可这样一来,总体放大倍数大于1,它就越来越大,结果我们还是没法用。要想用它,就必须先大于3,当大小合适时等于3。这样问题解决。
我能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路启动时,有一个我们想要的频率。于是它被选频网络选中。如果放大倍数为3,那么它是稳定的。但是它实 ...

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E:
我是来学习滴!

网友F(2016-08-21):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