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问题,片内ADC最大值只有2.5V

楼主(2012-12-13):
ADC, dc, AD
如题!

网友A:
用的那个芯片啊,用的什么基准啊?

网友B:
估计是基准的问题

网友C:
是ADC 还是DAC ?
这样的情况,大多是基准电压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D:
ADC从哪来的2.5V说法?

楼主:
是这样:
我是用实验板上自带的电位器写了一个片内ADC程序并送显LCD1602;
芯片是pic16F877A
使用8位时,电位器的一半量程没用,使用10位精度时,电位器全程都有读数,但是最大显示电压只有2.5V左右。
我是新的不能再新的新人,拜请各位帮帮忙(PS:感谢以上四位朋友的回答)

网友D:
先去看数据手册中的ADC章节。

弄清楚什么叫参考电压,什么叫ADC转换,什么是分辨率等。

网友C:
把你给电位器供电的电压降低,使最大电压低于芯片的基准电压(如没有专用基准电压引线,则以芯片的供电电压为准).再试试看.
我也是菜鸟,不敢保证是正确的.可以试试.

网友E:
可能也是你换算的问题!

楼主:
我把程序贴出,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include <pic.h>

__CONFIG(XT&WDTDIS&LVPDIS);

#define RSPIN   RE0
#define RWPIN   RE1
#define EPIN    RE2

#define D_0     RA5
#define D_1     RB1
#define D_2     RB2
#define D_3     RB3
#define D_4     RB4
#define D_5     RB5
#define D_6     RB6
#define D_7     RB7

#define sce     RD5
#define rst     RD4
#define dc      RC4
#define sdin    RC5
#define sclk    RC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buf;
uchar shutab[]={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00};
//延时
void delayus(uchar us)
{
    while(--us){asm("NOP");}
}
void delay(void)
{
    uchar d=100;
    while(--d);
}
void delayms(uchar ms)
{
    while(--ms){delay();}
}
//ADC
void adinit(void)
{
    ADCS0=0;
    ADCS1=1;
    PCFG0=0;
    PCFG1=0;
    PCFG2=1;
    PCFG3=0;
    ADIE=0;
    ADFM=0;
}
//ADC转换
uchar adc_read(uchar channel)
{
    uchar adbuf;
    ADCON0=(channel<<3)+0x81;       //0000 1000
    asm("CLRWDT");
    delayus(4);
    ADGO=1;
    while(ADGO);
    //adbuf=ADRESH*256+ADRESL;
    adbuf=ADRESH;
    return adbuf;
}

//算术平均值
uchar Filter(void)
{
    uchar fval[32];
    int ret=0;
    uchar i;
    for(i=0;i<32;i++)
    {
        fval[i]=adc_read(0);
    }
    for(i=0;i<32;i++)
    {
        ret+=fval[i];
    }
    ret=ret/32;
    return (uchar)ret;
}
// 写入数据
void write_bus1(unsigned char buf)
{
          if(buf&0x01) D_0=1;
        else D_0=0;
        if(buf&0x02) D_1=1;
        else D_1=0;
        if(buf&0x04) D_2=1;
        else D_2=0;
        if(buf&0x08) D_3=1;
        else D_3=0;
        if(buf&0x10) D_4=1;
        else D_4=0;
        if(buf&0x20) D_5=1;
        else D_5=0;
        if(buf&0x40) D_6=1;
        else D_6=0;
        if(buf&0x80) D_7=1;
        else D_7=0;
}
//显示屏忙检测
void lcdbusy(void)
{
    TRISB7=1;
    RSPIN=0;
    RWPIN=1;
    EPIN=1;
    while(D_7==1);
    EPIN=0;
    TRISB7=0;
}
//写入指令
void lcdwcom(uchar combuf)
{
    RSPIN=0;
    RWPIN=0;
    write_bus1(combuf);
    EPIN=1;
    delayus(4);
    EPIN=0;
}
//写数据
void lcdwdata(uchar databuf)
{
    RSPIN=1;
    RWPIN=0;
    write_bus1(databuf);
    EPIN=1;
    delayus(4);
    EPIN=0;
}
//数据显示地址
void lcdaddress(uchar x,uchar y)
{
    x&=0x0f;
    y&=0x01;
    if(y==0x00)
    {
        lcdbusy();
        lcdwcom(x|0x80);
    }
    else
    {
        lcdbusy();
        lcdwcom((x+0x40)|0x80);
    }
}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w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buf)
{
     lcdaddress(x,y);
     lcdbusy();
     lcdwdata(databuf);
}
//初始化显示屏
void lcdreset(void)
{
    delayms(15);
    lcdwcom(0x38);
    delayms(5);
    lcdwcom(0x38);
    delayms(5);
    lcdwcom(0x38);

    lcdbusy();
    lcdwcom(0x38);
    lcdbusy();
    lcdwcom(0x08);
    lcdbusy();
    lcdwcom(0x01);
    lcdbusy();
    lcdwcom(0x06);
    lcdbusy();
    lcdwcom(0x0c);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init(void)
{
    asm("CLRWDT");

    OPTION=0x81;
    TRISA=0x00;
    TRISB=0x00;
    TRISC=0x00;
    TRISD=0x00;
    TRISE=0x00;

    RD2=0;
    RD3=0;
    RA1=0;
    RA2=0;
    RA3=0;
    RBIE=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ysinit();
    adinit();
    lcdreset();

    lcdwchar(0,0,0x53);
    lcdwchar(1,0,0x45);
    lcdwchar(2,0,0x54);
    lcdwchar(3,0,0x3a);
    while(1)
    {
        asm("CLRWDT");
        disbuf=Filter();
        delayus(4);

        lcdwchar(4,0,(disbuf/100)+0x30);
        lcdwchar(5,0,0x2e);
        lcdwchar(6,0,(disbuf%100)/10+0x30);
        lcdwchar(7,0,disbuf%10+0x30);
        lcdwchar(8,0,0x20);
        lcdwchar(9,0,0x76);

    }
}

网友F:
昏 楼主那个显示的是AD转换后的数值 而不是实际电压值 好好理解下吧

网友G:
注意理解ADC值 实际电压的转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