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部中断软件消抖怎么弄啊

楼主(2012-12-13):
新手请教问题:外部中断软件消抖怎么弄啊?非常感谢了!

网友A:
有操作系统没,如果有操作系统,可以delay一下,然后判断电平,
如果没操作系统,就启动一个定时器 ,在定时器中断再判一次。
不知这样回答明白否,这是个典型问题,也是初学要掌握的技巧之一

网友B:
楼上的方法. 大方向是对了, 但是为了消抖要使用一个定时器, 过于奢侈了.
通常比较常用的办法是, 在共用的定时中断里, 多次采样并判断.

网友C:
简单一点的就延时再判断IO状态,也就是延时消抖。延时时长由你手感决定,一般六七十MS就够 了。

网友D:
这个一般用查询法比较有效果!

网友E:
多次采样比较判断来消抖动

网友F:
一般是采用延时10秒,再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