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寒冷地区如佳木斯漠河等地低温室外LED显示

楼主(2012-12-13):
1、数码管肯定不行吧,-50℃的低温承受不了。
2、用LED控制,LED能承受室外-50℃的低温嘛,呵呵。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LED应该可以吧,至于芯片什么的到是应该选用工业级的,我觉得.只供参考

网友B:
用到的所有元件都要考虑温度等级,商业级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是0℃~+70℃,工业级的是-40℃~+85℃,军品级的是-55℃~+150℃。

网友C:
装发热电阻

网友D:
这个主要考虑元件的工作等级   或者在电路中加入一些发热电路   在加热达到常温时再令其它电路工作

网友E:
好像有专门的这种适应严寒地区的产品,你去搜搜吧,应该有的……

网友F:
按温度规格选元件就是,用预热的办法理论上可行,但要配合适当的保温结构,但这样的结构在夏天就需要考虑散热问题了,得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