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l7106做电压表能否实现低电压提示,或者推荐其他ic。谢

楼主(2012-12-13):
要做个电压表,就是检测电压+供电低电压提示。看了7106可以检测电压但低电压提示有点困难。请推荐一颗ic谢谢

网友A:
7106+比较器+指示LED
把7106测到的电压送比较器与设定的参考电压比较,低了就让LED点亮

楼主:
我要实现的是供电电池的低电压测试,不是待测电压的低电压指示。也就是在检测外部电压时如果发现电池快没电了就提醒用户换电池。后来发现加一个三极管在bp和test脚之间可以实现,低电压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