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干扰抑制问题

楼主(2012-12-13):
我们做了一个板子,关于微弱信号放大输出,现在板子接大地测量各点的信号总是有50Hz的干扰信号,找原因真难找,我是一个刚刚进入行业的新人所以无从下手,请各位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找个Y电容对地接上,看看

网友B:
1. 示波器探棒接到板子接地端,然后用探针测该端,看还木油
2. 把板子用纯酒精清洗后烘干,再测,,看还木油

网友C:
做小东西的经验:电源通过电容接地

网友D:
去耦电容一定得有吧

网友E:
首先是要处理好电源这一块  一定要保证电源的纹波系数很小   其次就是选一个基准地   将大地与基准地之间接磁珠或者电感  这个主要是处理好隔离的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