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转的4~20MA,仪表不识别?

楼主(2012-12-13):
我参考前辈用LM258,把0~5V转成4~20MA的信号,接到4~20MA仪表上面,没有反应?
仪表接收的4~20MA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VCC用12V和24V都实验过,万用表直接量取OUT的电流,10MA左右,接到仪表无反应,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怎么接的

网友B:
直接用稳压电源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输入仪表看看仪表是否好的。
上述电路,串联一个电流表,看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
得先看看仪表的输入是什么方式的输入,是两线的电流输入还是四线的电流输入。

楼主:
两线制4~20MA电流输入。
电流表传入,电流为10MA,把电流串入OUT和仪表的电流输入+,无电流。
也就是说,我电流表直接串到电路中,对地量是有电流输出的,但是接到仪表之后就没有电流了。
我直接拿一个500欧姆电阻,接到5V电压上,接到仪表上面,也是没有反应,请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B:
仪表的问题,请教我们有什么用?
看仪表说明书,或者打客服电话。

网友D:
把2个地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