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方案,

楼主(2012-12-13):
要求:刷卡拍照,把照片传到电脑,设备内存储记录(刷卡卡号);从刷卡到电脑软件看到照片时间要求小于2秒,刷卡这块能有SPI接口就行,拍照及照片处理这块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找个带 SPI  USB  摄像头接口 串口的ARM来完成
关键是你各个模块选好了吗?搭起来写个程序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带 SPI  USB  摄像头接口 串口的ARM来完成
关键是你各个模块选好了吗?搭起来写个程序就OK  ...

刷卡这块没问题,忘了说了,照片需要TCP/IP传到电脑

网友A:
照片是否高清呢?单张照片文件多大? 多久拍次照片呢?
如果数据小 有不是太频繁,可以用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来传
数据大,频繁,你就要ARM 连网卡IC 来做了。
另外 拍照那块你考虑什么类型的相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