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的I2C的通讯速度是怎么样设置的?

楼主(2012-12-13):
如:
标准总线速度 100KHz
快速总线速度 400KHz
应该怎么样设置?
时钟怎么样计算?

楼主:
我看到文档上面有个“时序配置工具”可以计算,但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A:
使用官方库,有个定义直接是设置速度的。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I2C_SLAVE_ADDRESS7;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I2C_Init(sEE_I2C,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sEE_I2C, ENABLE);

、、、、、、、、、、、、、、、
#define I2C_SPEED               200000

网友A:
还是用模拟的好一些,集成的I2C, 读写次数多了,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官方库,有个定义直接是设置速度的。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你的是F1的库,
F0的库是这样的。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AnalogFilter =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DigitalFilter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Timing = sEE_I2C_TIMING;

  /* Apply sEE_I2C configuration after enabling it */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楼主:
自己再顶起来

网友B(2014-01-28):
这个参数怎么调我没查到相关的寄存器,但有个库可以用来直接设置;你希望的波特率填进去就行了,如1KHZ或10KHZ等;

网友C(2017-02-26):
5楼,请问I2C_InitStructure.I2C_Timing = sEE_I2C_TIMING;这个值是怎么设定的呢?

网友C:
@cy757 请问I2C_InitStructure.I2C_Timing = sEE_I2C_TIMING;这个值是怎么设定的呢?

网友D(2017-10-13):
其中时间寄存器(I2C_TIMINGR_REGISTER)的值的设置需要参考ST公司的配置工具(I2C_Timing_Config_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