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准备做 ucosiii+usb+wifi (求教)

楼主(2012-12-13):
由于项目的需要,目前准备用usb的wifi模块,但是没有看到有任何指导性的文件,特别usb host如何与wifi模块通信。求有做过此类项目的网友给予一些建议,(特别声明,不用SDIO接口的wifi模块),谢谢。期间遇到什么问题我也愿意与各位一起分享。

网友A:
我们用现成的,所以没有楼主的问题。

楼主:
2楼的,啥是现成的?你指的是wifi模块还是ucosiii啊?

网友B:
楼主,这是我们的方案,源代码提供! 我们只卖图中的那颗ARM9芯片。
linux ,arm9, usb wifi。
感兴趣可以联系 jackie.luo@ferry-semi.com

楼主:
在技术论坛里,希望多谈点技术,不管4#是出于业务还是技术炫耀,都希望不要投放广告,我们并不急于出产品,也没有项目时间限制,只是想作为一种普遍的技术学习交流。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并没有技术炫耀的目的。因为看到您是项目需求,我的单纯想法只是想让您知道我们有现成的方案,然后不用浪费的研发时间和成本。
如果看到您是出于研究目的,我就不会贴了。
我已经把4楼帖子里的图片删掉,以免影响此贴的阅读。

纯从技术的角度上而言,建议用linux的,你可以用atmel,或者三星的arm9,a8都没关系
首先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
1.  wifi芯片的驱动程序,这块要做稳定需要花时间,但是wifi芯片厂提供linux下现成的驱动。
2.  基于以太网的协议栈,这个很多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上面,去把他做可靠做稳定。但是如果是linux,已经有现成的稳定的驱动。
你可以用atmel,或者三星的arm9,a8都没关系,仅仅是从技术上而言,本人作为一个资深项目经理,我会选linux。

关键不是 时间,也不是成本, 既然作为一个工程师,就得考虑产品的可靠性, 保证产品可靠性的方式,1要前期的设计环节,2,考虑后期的测试环节。市面上很多非linux的以太网协议栈,要想做好,做稳定是需要大量的测试手段而是方法的,还有个测试工具也很重要。 测试以太网数据通信一致性,并不是几千元的示波器就可以解决的。专业的厂家自然有专业的工具。10w以上是普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的,啥是现成的?你指的是wifi模块还是ucosiii啊?

现成的wifi模块,USB接口,有操作系统(因为是别人的,不清楚是linux,还是ucos2),后期我也想自己做,到时候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感谢4#和大家的支持,虽然市面上有许多的产品可以使用,但是我们还是本着喜欢探索的精神,进行一些比较底层的研究。
从本论坛上,我也看到了一些帖子如: https://bbs.21ic.com/icview-157428-1-1.html
讲述了usb-wifi网卡的一些内部细节,
至于tcp/ip协议栈,目前一般在ucos里面使用的是lwip,usb-wifi 在系统中取代了emac做为物理层与ap(有线网络是使用路由器)进行数据收发。
另外还有早期网友写的一篇**讲述的是ucos下使用pcmcia-wifi 模块的例子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还有个信息也可以推荐给你。
网络上有个 RT-thread的组织,做操作系统的, 就好像老外做uc osii ,他们做的操作系统叫做rt-thread.
他们的组织貌似已经将 wifi 移植到了他们的rt-thread上了。也不少人用过。你可以找找。

楼主:
谢谢auir,rt-thread虽然使用的是8686模块,不是usb接口的,但是在软件里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可以作为我们开发的参考。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1980
不过我们还是**使用usb-wifi的模块,通过网络已经查都有人成功的完成了这个目标,呵呵。

网友C: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3>中文版出版了,不过是很多人一起翻译的,不知道是不是教授布置的暑假作业。
要不LZ做小白鼠买本看下翻译质量怎么样

楼主:
今天搜索到一个老外的项目上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呵呵
http://www.smxrtos.com/demo/index.html#smxwifi

楼主:
简单的说明书

网友D:
路过,凑下热闹

网友E:
关注这个帖子! 楼主可以说说,该项目要分哪几点进行,难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这个帖子! 楼主可以说说,该项目要分哪几点进行,难点在哪里?!

因为这个阶段虽然没有实际动手这个项目,但是也在持续关注,目前相关的资料比较少,
首先应该解决的是usbhost<->wifi dongle之间的连接问题。
然后解决wifi<->ap之间的连接
最后是app<->remote(这一个我觉的跟有线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还需要了解801.11x,

网友E:
对于硬件的选用什么才适合?

mcu      -- stm32f2 系列
usb wifi -- rt30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硬件的选用什么才适合?

mcu      -- stm32f2 系列

前面的帖子里面提到的有个例子(smxwifi),可惜没有代码。我想用lpc1788+rt73,不过由于usbwifidongle(rt73)还没去买,现在还没有继续进行。

网友F(2013-05-22):
不知道楼主进行的怎么样了  最近也打算弄一弄  初步确定用fm3+rtl8188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进行的怎么样了  最近也打算弄一弄  初步确定用fm3+rtl8188

没办法, 当靠一个人能力没法自己实现协议,我用了uclinux,实现了,呵呵,
项目工程在emcraft上面可以下,

网友F(2013-10-15):
引用 楼主:
没办法, 当靠一个人能力没法自己实现协议,我用了uclinux,实现了,呵呵,
项目工程在emcraft上面可以下, ...

emcraft上面的板卡确实不错 好像很贵  很看好freescale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craft上面的板卡确实不错 好像很贵  很看好freescale的那个

我用的是ucdragon的1788的板子,你指的freescale的那个芯片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cdragon的1788的板子,你指的freescale的那个芯片啊?

http://www.emcraft.com/products/135

我说这个板子。

我先前是打算用mb9bf218s+rtl8188的  后来没用这种方案 直接用soc搞了  ar9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