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陷波器问题

楼主(2012-12-13):
(无正文)

网友A:
谁能知道你做的什么陷波器?至少要贴出图来,标注明白元件参数。必要时甚至需要前级和后级电路,以计算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输入阻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能知道你做的什么陷波器?至少要贴出图来,标注明白元件参数。必要时甚至需要前级和后级电路,以计算前级 ...

C:\Users\admir\Desktop
C:\Users\admir\Desktop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画的图怎么给你看啊,我弄不上去:'(,我用的就是双T型陷波器,33K与0.1uF组合是3dB范围是47Hz——53Hz,在50Hz只能衰减到1/2,3.3K与1uF组合是3dB范围是33Hz——66Hz,但是在50Hz时衰减到1/15,

网友B:
3dB范围33Hz——66Hz,对50Hz衰减变大是对的,3dB越宽对50Hz衰减就越大
你已经是高手了.恭喜

网友A:
回帖点“添加附件”即可贴图。点“浏览”,选中后自动上传,再点文件名贴到回帖中光标处。
限jpg、gif、png等格式,bmp不准贴。

网友A:
双T电桥在谐振频率衰减非常大,楼主的问题,有可能是前级输出阻抗不够低,后级输入阻抗不够高。
把图贴出来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B范围33Hz——66Hz,对50Hz衰减变大是对的,3dB越宽对50Hz衰减就越大
你已经是高手了.恭喜 ...

2VJNBKQP76I1_I~T(@TR23I
H98M)Q~}NL82S}EN401%@2H

楼主: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这论坛用的还不熟悉

H98M)Q~}NL82S}EN401%@2H.jpg (23.32 KB )

楼主:
还有这张

2VJNBKQP76I1_I~T(@TR23I.jpg (22.98 KB )

H98M)Q~}NL82S}EN401%@2H.jpg (23.32 KB )

网友A:
怪。
双T电桥竖直电阻臂接运放输出端干什么?加这么强烈的反馈。
你这是仿真图,为何不用仿真软件看看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改变一下元件数值,看看频率特性有何变化。
R18(前图)R11(后图)下端接地,可以得到深得多的陷波特性。

网友C:
电路图中信号的输入在哪里呢?我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

网友A:
12楼nongfuxu:
输入端是R15C7联接处(前图),以及R3C1联接处(后图)。
楼主这么样画图,是存心?还是不懂?

楼主:
昨天这图是匆忙画的,我电脑上的仿真软件坏了,用同学的仓促间画的,我们现在在做心电图的电路,一直出不来效果,50Hz陷波器,按仿真的元件焊接的,效果和仿真出来的结果有比较的出入,我用的是贴片电阻,贴片电容,
我这是第一次发帖求助,还有很不多不懂,望前辈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
双T电桥竖直电阻臂接运放输出端干什么?加这么强烈的反馈。
你这是仿真图,为何不用仿真软件看看电路 ...

康华光电子技术第五版上的带阻滤波器就是这么画的,我照样子焊接了个,我现在按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中信号的输入在哪里呢?我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

忘记画了,还望见谅

网友A:
这是康华光书上的带阻滤波器电路。

原来楼主是照猫画虎。
没有搞清楚原理就照搬,这很不好,学不到本事的。
而且照搬也搬得不对。原图中明明标着竖直的电容容量是水平电容容量2倍,你却搞了个2.2倍。用的是贴片电容,贴片电容误差相当大的。
这类滤波电路,对元件误差要求比放大器等等要高得多,温度变化使电容容量变化对滤波特性的影响都要考虑的。尤其是双T电桥,对元件误差的要求比其它滤波电路更高一些。若用普通元件,元件的温度系数无法控制,只能按照厂家资料选用低温度系数元件。元件的误差,应该进行挑选,或者用稍一点的电容,再并联上一个小电容进行调整。电阻亦如是。
等一下我把不用反馈的电路仿真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康华光书上的带阻滤波器电路。

原来楼主是照猫画虎。

电容式两倍的关系,但是手头只有2.2被的电容,多谢指导,

网友A:
上图为双T仿真电路。注意并未使用反馈,运放仅仅是跟随器,目的是高输入阻抗作为双T的负载。

上图是该电路频率特性。图中可见陷波特性有一个很深的尖锐的坑。但其频率并非50Hz,而是大约48.25Hz。

上图是该电路仿真波形。在48.25Hz频率下,输入峰值1V,输出峰值仅0.22mV。
如果楼主要求准确的50Hz,双T元件参数还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式两倍的关系,但是手头只有2.2被的电容,多谢指导,

好的,我试试看,但是我手头还是只有2.2uF的电容,

网友A:
双T电桥对元件参数非常敏感,这是双T的缺点。
楼主要做的是心电图机(也许是心电示波器等等)。若使用双T电桥滤波,温度变化时元件(电阻电容)参数的变化足以使陷波频率变化到无法满足使用要求的地步。
建议楼主放弃双T方案,改用高阶有源带通滤波器。这样,电路复杂,需要使用多个运放,但受温度影响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T电桥对元件参数非常敏感,这是双T的缺点。
楼主要做的是心电图机(也许是心电示波器等等)。若使用双T电桥 ...

请赐教,版主真是懂我心啊,我就是做个电路用示波器显示自己的心跳,还需要高阶的贝塞尔低通滤波,版主下午提供电路我做了下,衰减幅度确实大,但是带宽太大了,版主好人,我今后有问题还要请教你啊

网友D:
楼主分享点资料呗,也在做心电的说

楼主:
这几个不知道是否对你有用

网友A:
楼主注意24楼qzlbwang 贴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注意24楼qzlbwang 贴的电路。

不懂那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那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是文氏电桥陷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文氏电桥陷波器。

哪部分组成文氏桥的?看不出来:'(

网友A:
C1//C2+R1是文氏电桥上臂,C3//C4//R4是文氏电桥下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dB范围33Hz——66Hz,对50Hz衰减变大是对的,3dB越宽对50Hz衰减就越大
你已经是高手了.恭喜 ...

中心频率都偏到sqrt(33*66)=46.7Hz了,还恭喜

这么低的频率,一定是有源陷波,1%精度的电阻价格大约是5%的1.5倍,1%校准电容的价格大约是20%的50倍,我买过0.5%的,两块钱一颗。甚至可以用普通NOP电容+多圈电位器来调。

稳定,可以加温度补偿或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2+R1是文氏电桥上臂,C3//C4//R4是文氏电桥下臂。

多谢,晚上我焊接个看看,下午要去上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个不知道是否对你有用

嗯嗯,谢谢乃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个不知道是否对你有用

也做心电的说不必纠结50hz陷波,个人认为50hz也是心电的成分,还是在屏蔽上下功夫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做心电的说不必纠结50hz陷波,个人认为50hz也是心电的成分,还是在屏蔽上下功夫比较靠谱~ ...

50Hz我觉得应该去掉,但要把带宽做的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中心频率都偏到sqrt(33*66)=46.7Hz了,还恭喜

这么低的频率,一定是有源陷波,1%精度的电阻价格大约是5% ...

哈哈,我只是说他通过实验看到了陷波时带宽与衰减程度的关系,是符合理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50Hz我觉得应该去掉,但要把带宽做的小

桥中那小电阻用两个大的并联,电容也是。
屏蔽很难达到效果,除非把你自己也屏蔽起来(很久很久以前是这么干的)

网友G(2013-03-31):
引用 网友A:
双T电桥对元件参数非常敏感,这是双T的缺点。
楼主要做的是心电图机(也许是心电示波器等等)。若使用双T电桥 ...

请问一下,双T型陷波器能馅500HZ的波吗?

网友H(2016-11-08):
引用 网友A:
双T电桥对元件参数非常敏感,这是双T的缺点。
楼主要做的是心电图机(也许是心电示波器等等)。若使用双T电桥 ...

请问,一般工程上都是如何解决50hz陷波器的问题?都要慢慢搭电阻电容调试吗?还是有某些现成的模块可以直接用?本人电路分析新手,目前准备做肌电信号,请赐教

网友I:
不错,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