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60串口2 不能进接收中断,为什么?解决问题就给分

楼主(2012-12-13):
9600波待率,串口2不能进中断,这是为什么,串口2 发送正常。0XAA用串口助手,可以收到。

#include "STC12C5A60S2.h"

sbit LED3 = P3^5;
sbit LED1 = P3^7;
#define S2RI 0x01

void USART2_SEND(char x)
{
unsigned char temp;

  S2CON=S2CON&0XFD;
  S2BUF=x;
  do{
   temp=S2CON;
   temp=temp&0x02;
  } while(temp==0);
  S2CON=S2CON&0XFD;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S2CON=0X50;
BRT=0xfd;
AUXR=0X11;
IE2=1;
EA=1;
LED1=0;
while(1)
  {
    for(i=0;i<60000;i++);
    for(i=0;i<60000;i++);
    USART2_SEND(0xaa);
  }
}
void USART2() interrupt 8 using 1
{
unsigned char x;
x=S2CON;
  if((x&S2RI)==S2RI)
   {
     x=S2BUF;
     USART2_SEND(x);
  LED3=!LED3;
     S2CON&=~S2RI;
   }
}

楼主:
CPU:STC12C5A60S2 ,CPU发送正常,助手可以收到数据,但串口助手发送数据,CPU进不了中断,为什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P12外面接了个电位器。最后将CPU引脚翘起来,悬空测试就OK了。

楼主:
真是气死了,这么点小问题,搞了我两三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