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设计飞卡智能小车的电源管理,求大神指点一下最优方案

楼主(2012-12-13):
首先,飞思卡尔智能车性能还是很强的,大神们不要小瞧噢

我想请教各位大神一下,怎么设计才能最简洁、又满足需求

需求:
8v镍镉电池供电
需要3.3v、5v(部分芯片与模块,小于1A),6v(舵机供电,1.6A),单片机单独供电(3.3V,200ma)

由于有3.3V、5v、6v三种电压还有单片机的3.3v,所以想用一种最简洁的方案(轻量化)
我现在想的方案是,5v和6v用开关电源(可是面积有点大),然后3.3v用线性电源从5v转化,这样的话,也就是需要2个开关电源模块,2个线性稳压模块

而且我还是不太清楚怎么选用开关电源芯片,lm2596体积有点大,还有些比如ti的dcdc芯片TPS5430,不知道这些芯片的纹波怎么样?大家都说开关电源纹波大,但我见过有人用lm2596给3.3v单片机供电都没事

楼主:
没人回答吗:'(····大神何在

网友A:
开关电源纹波大是相对于LDO而言的,其实对于一般的应用并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的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案 TPS5430  搞个6V 3A 电源出来,
其他3.3V 5V 3.3V 直接电池过来 搞3个LDO 即可 体积很小的
当然 注意串接二极管 滤波电容大小,以免电机启动瞬间 电压过低 造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案 TPS5430  搞个6V 3A 电源出来,
其他3.3V 5V 3.3V 直接电池过来 搞3个LDO 即可 体积很小的
当 ...

谢谢版主~那tps5430同时给舵机和主板电路供电,舵机会不会影响到主板电路的供电稳定呢?因为其他的模块还有摄像头、100M的单片机等。我昨晚抽风,用TI的webench设计,给我推荐了个qfn封装的tps62130······也是3A,纹波只有1mv,但是其外围电路没有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纹波大是相对于LDO而言的,其实对于一般的应用并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的方案是可行的。 ...

那为什么一般的dcdc手册里都没有纹波这个参数呢?不太会选用dcdc······导师TI的自动设计能推荐芯片和电路,还有纹波数据,tps5430纹波高达0.1v·····

网友B:
为了尽量的隔开干扰,所以舵机电源是一路
其他几路 你可以LDO 从电池过来
当然你的布局也很重要
还有 不要被纹波吓着了,大胆去干吧,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你才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尽量的隔开干扰,所以舵机电源是一路
其他几路 你可以LDO 从电池过来
当然你的布局也很重要

嗯,其实对于纹波噪声这个,我作为自动化专业的虽然做过几块板子,但是还是没有定量研究过,加多大电容、怎样隔离之类的很多都是想当然的

网友B:
有机会你在你自己的板子上多做做实验,增加LC π 滤波 再串磁珠,你用示波器监控下纹波的改变,你会有受益的

网友B:
至于电感 电容 磁珠的参数选择,你可以多做些尝试,记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你在你自己的板子上多做做实验,增加LC π 滤波 再串磁珠,你用示波器监控下纹波的改变,你会有受益 ...

多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电感 电容 磁珠的参数选择,你可以多做些尝试,记录分析,

再请教您个问题,我用TI的自动设计,它推荐了个TPS62130的开关稳压,qfn封装的,3A输出,不知怎么样呢

网友B:
5430呢,输入电压高点,好焊点
62130  输入电压低点,体积小点,不好焊,
二者价格也有区别,这个你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