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的捕获功能就是无法成功,求大神!

楼主(2012-12-13):
这是自己写的一个加速度传感器的代码,但是使用stm32的捕获功能就是无法成功,求大神!
#include "Memsic2125.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sart.h"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TILT(a)        a*180/PI
float Xmg,AngleX;
float Ymg,AngleY;
u16 Ta=0;                 //Ta:X轴上升开始计数Ta=0
u16 Tb,Tc,Td; //Tb:X轴下降沿结束计数;Tc:Y轴的上升沿,Td:Y轴下降沿
u8 CaptureNumber = 0;
u16 Capture = 0;
u8 flag = 0;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3捕获通道3(X轴),4(Y轴)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9999;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溢出一次25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36-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72分频   记一次数0.5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Enables the Update event for TIM3 */
//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4,ENABLE);         //使能 TIM4 更新事件
                /*配置输入捕获通道3-PB0(X)*/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通道选择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管脚与寄存器对应关系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输入预分频。意思是控制在多少个输入周期做一次捕获,如果
   //输入的信号频率没有变,测得的周期也不会变。比如选择4分频,则每四个输入周期才做一次捕获,这样在输入信号变化不频繁的情况下,
   //可以减少软件被不断中断的次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滤波设置,经历几个周期跳变认定波形稳定0x0~0xF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配置TIM外设信息
        /*配置输入捕获通道4-PB1(Y)*/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通道选择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触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管脚与寄存器对应关系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输入预分频。意思是控制在多少个输入周期做一次捕获,如果
   //输入的信号频率没有变,测得的周期也不会变。比如选择4分频,则每四个输入周期才做一次捕获,这样在输入信号变化不频繁的情况下,
   //可以减少软件被不断中断的次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滤波设置,经历几个周期跳变认定波形稳定0x0~0xF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配置TIM外设信息

        /* 使能TIM3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CC3|TIM_IT_CC4|TIM_IT_Update); //清溢出中断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3|TIM_IT_CC4,DISABLE);
    TIM_Cmd(TIM3, DISABLE);
}

void Read_XYmg(void)
{
//        u16 Ta,Tb,Tc,Td; //Ta:X轴上升开始计数,Tb:X轴下降沿结束计数;Tc:Y轴的上升沿,Td:Y轴下降沿
        float T1x,T1y,T2;
        float RadianX,RadianY;
        TIM3->CNT = 0;  //计数器清零
        TIM3->CCR3 = 0;
        TIM3->CCR4 = 0;
        flag = 0;
        TIM3->DIER |=3<<3;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 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 0);
        TIM3->CR1 |= 1<<0;                                //enable TIM
        while(!flag);                                //等待Tb,Tc,Td采样完成
        T1x = (float)Tb;
        T1y = (float)(Td-Tc);
        T2 = (Td-((Td-Tc)/2))-(Tb/2); //T2 = [Td – ((Td – Tc)/2)] – [Tb/2]
        Xmg = ((T1x/T2)-500)*8.0;                //数据手册中公式推导
        Ymg = ((T1y/T2)-500)*8.0;
        RadianX = asin(Xmg*0.001);                //XY弧度制
        RadianY = asin(Ymg*0.001);
        AngleX = TILT(RadianX);                        //XY角度值
        AngleY = TILT(RadianY);
        printf("%f\n",T1x);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3)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CC3);
                Tb = TIM3->CCR3;
                TIM3->CNT =0;
                TIM3->DIER &= ~(1<<3);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4)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CC4);
                if(CaptureNumber == 0)
     {
       Tc = TIM3->CCR4;
       CaptureNumber = 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else if(CaptureNumber == 1)
     {
       Td = TIM3->CCR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触发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if (Td > Tc)
       {
         Capture = (Td - Tc);
       }
       else
       {
         Capture = ((49999 - Tc) + Td);
       }
       CaptureNumber = 0;
           TIM3->CNT =0;
           flag = 1;
           TIM3->DIER &= ~(1<<4);
           TIM3->CR1 &= ~(1<<0);
     }

        }
}

楼主:
跪求大神啊,  香主求助啊

网友A:
一条一条语句,大家都好懒得看的。建议你参考官方的外设例程。那些例程,一般没问题,也好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