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单片机 HCS08核心 AD 问题

楼主(2012-12-13):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AD端口锁死不工作了的情况。
我的情况如下,轮询采样四个通道,每次给通道寄存器赋值,AD启动转换完成后产生中断,机子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AD采样一直不完成,不产生中断。 AD端口采样电压是12V电池电池电压分压过来,有时候会有干扰(电池充电),超过了AD采样范围。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本身的问题,FS的很可靠的

网友B:
S08系列的AD貌似很好用,我用的一直很稳定哦。你程序有问题。

楼主:
:lol程序是没问题的,这点我还是敢说。确定是AD模块不动作了。应该受干扰了。

网友A:
我还是相信FS

网友B:
LZ自信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自信过头了

能说点有用的不,问题确认了才说是锁死的,不是程序跑死,就AD中断一直不产生,转换不完成。程序运行一直很稳定估计出货都上1亿以上了,而且不止我们公司用这种方法做。

楼主:
问题解决,写了一个防锁死的保护,锁死重新初始化AD。

网友C(2015-12-10):
兄弟,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