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运行时突然断电,DSP被锁死。求问有没办法解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13):
锁死就没办法了

网友B:
说一下具体现象吧,没有那么残吧,锁死了?

网友C:
应该跟断电没关系,肯定还是代码不小心写到加密片子的口令区了。

如果你用来烧写片子的bin或是out文件还在,可以用simulator加载看一下密码口令字的位置被写上了什么,拿这个去解锁你的片子就OK了。
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文件,就只能同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