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发热小点的24V转5V芯片

楼主(2012-12-13):
求一个发热小点的24V转5V芯片,输出电流大概在80MA,如果用LM7805是不是发热有点大。

网友A:
线性的肯定不行,只能dc-dc变换

网友:
加散热片也不行?

网友B:
我记得12转5的时候用7805温度都蛮高的了。。。楼主24转5

网友C:
串电阻分压

网友D:
呵呵,可用LM317或者其它的还有?技术交流,QQ:137953721

网友E:
24至5V,压差那么大,不能用线性稳压的。

如果没有过高要求,使用一般DC/DC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先用7812转成12v,
然后用7805转成5v。

网友G:
LM2596-5.0

网友H:
呖呖,只能用DC/DC的模块了

网友I:
34063,这个芯片真的不错,

网友I:
2506也好棒哦,学习了

网友J:
我们公司用的是7550,你看一下资料,应该能用。

网友K:
串一个电阻在前面,分担一下热量。芯片下大面积覆铜,降低热阻。

网友L:
用线性的就并定发热大,只可以考虑DC-DC

网友M:
用LM317加散热片,你这个功率也不大,没什么问题。

网友N:
80mA没问题的,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