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心人帮我看看程序吗,adc1和adc2处有问题

楼主(2012-12-13):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main.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u16 adc1(void);
u16 adc2(void);

int main(void)
{
        int AD_value;
        u8 i,j;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while (1)
        {
                AD_value = adc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ADC_Cmd(ADC1,  DISABLE);
                j=AD_value%256;
                i=AD_value/256;
                USART_SendData(USART1, 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j);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Delay(200);
                AD_value = adc2();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ADC_Cmd(ADC1,  DISABLE);
                j=AD_value%256;
                i=AD_value/256;
                i=i|0xf0;
                USART_SendData(USART1, 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j);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Delay(200);
        }
}
u16 adc1(void)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return(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u16 adc2(void)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return(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将外设 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V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define RCC_HSE_ON    ((u32)0x00010000)                        V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起振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 HSE 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V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预取指缓存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代码延时值      2个延时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 AHB 时钟(HCLK)         即设置AHB时钟                                        V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高速 AHB 时钟(PCLK2)        即设置APB2时钟                                V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低速 AHB 时钟(PCLK1)        即设置APB1时钟                                V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设置 ADC 时钟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7);         //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V
                RCC_PLLCmd(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 PLL                                                                                                    V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检查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与否                         V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设置系统时钟                                                                                V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V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 APB2 外设时钟            V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设置 SysTick时钟源
        SysTick_SetReload(720000);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void Delay(u32 nCount)
{
        TimingDelay = nCount;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 SysTick 计数器
        while(TimingDelay != 0)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void Decrement_TimingDelay(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网友A:
太长了,等有空了再看

网友B:
要说明哪里出问题才能帮你吧,一堆代码,不想看:shut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长了,等有空了再看

很多都是配置性质的句子,问题在于adc1和adc2不能同时使用,单用可以,同时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说明哪里出问题才能帮你吧,一堆代码,不想看

问题在于adc1和adc2不能同时使用,单用可以,同时就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多都是配置性质的句子,问题在于adc1和adc2不能同时使用,单用可以,同时就不行 ...

是不是要先关掉adc1,然后做配置,然后再打开adc1?关闭哪些,开哪些,整个流程我不是很懂,前辈精通此道的话,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长了,等有空了再看

是不是要先关掉adc1,然后做配置,然后再打开adc1?关闭哪些,开哪些,整个流程我不是很懂,前辈精通此道的话,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adc1和adc2不能同时使用,单用可以,同时就不行

STM32的多通道ADC 可以配置成序列采样模式,也就是说,你要设定不同通道的采样顺序,在while(1)函数之前,你虽然配置了ADC为两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但是没有配置这两个通道的采样顺序,应该加多两个函数
  //ADC1,ADC通道9,采样顺序1,采样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1,ADC通道10,采样顺序2,采样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采样周期自己看datasheet设定啦,采样顺序也可以自己设定。暂时帮你发现这个问题:lol

网友B:
ADC的序列通道采集,一般都结合DMA模式,给你发个例程吧,单通道ADC在DMA模式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多通道ADC 可以配置成序列采样模式,也就是说,你要设定不同通道的采样顺序,在while(1)函数之前 ...

已经尝试,没有效果,例程看了,我和你用的同一款开发板,没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