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 好低啊

楼主(2012-12-13):
  PL3539 IC老是在重启,输出总是一会来一下 一会来一下,时间是 间隔是对电容VDD充电的时间,怎么样才能太高VDD 试IC一直在工作呢

网友A(2013-02-28):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这个时候Vdd仅仅是给器件内部的数字或模拟系统供电,而Vcc是给包括外设和内部系统供电,所以Vcc的电压必须比Vdd高。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013/02/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