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话机中 talk-off 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2-12-13):
请问电话机中DTMF解码部分talk-off 和 third tone 指的是什么?非常谢谢。

网友A:
前者指来自语音本身的影响,后者指落在音频范围内的其它干扰信号,意义上如此,汉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

楼主:
有些明白了,多謝 chunyang 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