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对电子产品的影响

楼主(2012-12-13):
(无正文)

网友A:
表面上是灯引起的  实际上可能就是你的产品输入电源不稳定时抗扰能力差

网友B:
不至于吧,好的电子产品是不会受到日光灯的干扰的。

网友C:
这是正常的,要从干扰阻断和EMI设计方面入手,加强系统的抗干扰性,特别要注意电源输入回路,去参考一下通常开关电源的输入级结构吧。

楼主:
一般是不会受影响的,现在这不是受到影响了么

网友D:
传导干扰,电源输入端需做抑制处理...

网友E:
加个电源电路滤波电容

网友F:
不光是日光灯,一般的电器开启和关闭都会产生干扰的,只是产品设计时把这个干扰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罢了

网友G:
要有抗干扰设计

楼主:
增加电容滤波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