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组疑问

楼主(2012-12-13):
char Disp[5];
Disp[]={1,2,3,4,5};
与char Disp[]={1,2,3,4,5};
为什么前一句不能执行后一句又可以。

网友A:
char Disp[]={1,2,3,4,5};是声明并初始化
char Disp[5];声明一个数组
Disp[]={1,2,3,4,5};上一句定义 此时不能初始化了 只能赋值 如Disp[0] = 1 ...

开窍了,谢谢!

网友B:
看着没明白呀。不就是一个先定义再初始化,后一个是在定义的同时初始化吗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D:
二楼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E:
纠正2楼一点,char Disp[5]; 这个是定义而不是声明,因为编译器已经给它分配了存储,而声明仅仅是告诉编译器,系统内有这么个名字的对象(数据,函数)存在,就是说,定义只能有一次,而声明则可以有多次。

3楼,初始化必须在定义的同时进行,否则就不是初始化而是读写访问了。

谢谢 确实是这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Disp[]={1,2,3,4,5};是声明并初始化
char Disp[5];声明一个数组
Disp[]={1,2,3,4,5};上一句定义 此时 ...

谢谢!:)

网友F:
C语言中不允许数组先定义,后整体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