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为什么是SEG?

楼主(2012-12-13):
一直很疑惑一个问题,在编程的时候定义数码管相关变量时总是用到SEG,但数码管的英文跟SEG联系不上啊。数码管为什么是SEG呢?求前辈指教。

网友A:
好像八段或七段数码管的一段就叫一个SEG。

网友B:
SEG=segment,段的意思。

网友C:
特得为你查了一下,金山词霸,输入 段,就能查到segment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这种情况只要你懂点英文,我想都会查一下,看下段的英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