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无铅的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3):
PCB表面处理用有铅喷锡,回流焊接使用有铅工艺(温度比无铅的低),但是,采购的BGA是无铅器件,这样的组合情况,会不会导致虚焊?
谢谢!

网友A:
不会,按常规工艺焊接就是。

楼主:
回的太快了:lol,刚焊了条线回来就有答案了,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