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memory W25X80电路,程序问题

楼主(2012-12-13):
大家,我最近用到W25X80,而单片机选用的是5V单片机,W25X80是3.3V供电的,所以在与单片机连接时,采用串51欧电阻限流。不知道有用过这个的没,求助...

楼主:
有用过的大侠们,希望给我点意见啊,目前怀疑电路有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能说说

网友A:
那你的spi flash DO是怎么接的,3.3v接触  单片机高电平电压需在0.7VCC也就是你的单片机高电平识别电压在3.5v以上,而你的spi flash最高也只能输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