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细分 一周电角度有一半动作抖

楼主(2012-12-13):
关于三相步进电机细分,网上很多都是介绍SVPWM,但发觉涉及太多的运算,能不能像两相步进电机那样算出一张SIN,COS表(相当于每一个细分步直接查表就可以了)。我现在用6拍驱动,发觉 AB->B时没问题,但A->AB就很抖,包括B->BC,无论从电流,合力矩入手,生成的表,电机在A->AB总是抖,请问有无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有用这种表格直接读取,麻烦指点一下,十分感激。

网友A:
你这个思路是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的。
现在典型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相序应该是 A+、C-、B+、A-、C+、B-、(实际上是三个向量空间呈120°分布),如果要组合根据不同的硬件逻辑和要求可以有多种方法。
至于细分,用这三个向量也有多种方法,SVPW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其他的自己推去吧,不要太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