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图性能如何

楼主(2012-12-13):
  各位大侠,
  一直用的都是PROTEL99,用起来还凑合。后续要画4层或者6层板,有模拟,有数字,系统工作频率达到50~100MHZ,涉及到阻抗匹配等,看PROTEL好像是够呛了,听说PADS性能可以,没用过,来请教各位看效果如何?
    十分感谢!

网友A:
PROTEL99建议转AD系列,操作比较顺手
转PADS的话,要有个调整过程
当然,一个工具而已,用好了都一样

网友B:
建议直接cadence16.6吧,反正都学新的工具了,
你会喜欢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cadence16.6吧,反正都学新的工具了,
你会喜欢它的

多谢大侠,
  弱弱地问一句,有无**版地址  :lol

网友A:
如果你用cadence16.6的话,基本跟重生一次差不多

网友B:
如果你要下16.5的版本呢,找我的帖子,在PCB版
16.6呢,在这里http://www.mcuzx.net/thread-29926-1-1.html
allegro改进了不少,铺铜工具快捷键出来了,引脚焊盘 走线显示网络了,
唯一遗憾是原理图capture  放置汉字 出现字体重叠现象,这个16.5 是没有bug的。只能增加许多空格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cadence16.6的话,基本跟重生一次差不多

大侠,
  有这么夸张么,听说是难学。PADS画高速信号系统性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