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各位高手来看看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2-12-14):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功率太小了

网友B:
参数选择不合适,电阻瓦数不够,也有可能电容选的太多,你好好计算一下

网友C:
电阻太小

网友D:
电阻功率太小。

网友E:
具体哪个爆了,哪个亮了?

网友F:
如果是电阻坏,建议楼主不要用市面上那些水货电阻,根据电流要选用货真价实的金属氧化膜电阻. 当然最好的还是用无感线绕电阻,绝对没问题.

网友G:
这是电容降压电路,180欧电阻目的是限流。
但楼主所说“上电时”瞬间电流非常大,该电阻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瞬间电流,爆掉了。
该电阻最好用线绕电阻。线绕电阻是所有类型中承受瞬间过载能力最强的。
经验:该电阻若用碳膜电阻,用较小阻值反而不容易损坏,因小阻值电阻的膜较厚,热容量稍大。
当然,最好还是用线绕电阻,或者水泥电阻。

网友H:
换一个功率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I:
感觉电阻阻值和功率都有问题。

网友J:
就是180欧太小,瞬间电容0容抗导通,回路电流太大,电阻瓦数承受不了

网友K:
换水泥电阻,肯定没问题了啊

楼主:
各位。有的成品又不会爆。而且稳定性还挺好。。。可是有的一接电就爆掉了。

网友L(2013-05-09):
我大概算了一下。。。1M电阻的阻抗要大于那个电容的,为什么要加那个电容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大概算了一下。。。1M电阻的阻抗要大于那个电容的,为什么要加那个电容呢。。。。 ...

这是阻容降压电路,电容用来降压,1M电路时释放电能的

网友N:
个人也感觉用绕线的电阻比较好,尽量把电阻的功率放大

网友O:
降压电容耐压不够,电容击穿后(短路),180电阻直接挂到220V上了。
换耐压400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