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尔逊电流镜之闭环增益的思考题

楼主(2012-12-14):
假设威尔逊电流镜的三个BJT特性一致,且忽略其管输出阻抗(ro = ∞),由相关计算已经得知:

开路增益 A = β

反馈系数 F = β / [2 (β + 1)]

若简单采用 Af = A / (1 + A F),则有

    Af = (2 β^2 + 2 β) / (β^2 + 2 β + 2)

当β→∞时,Af→2,显然不对。

思考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作为对照,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 第四版,P192 中的4.2.11式

    Af = 1 - 2 / (β^2 + 2 β + 2)

当β→∞时,Af→1

此外,提醒一句:书中 P191 内的“T1管c-e串联......高度稳定”这句话建议忽略之。

网友A:
菜鸟表示鸭梨很大,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B:
嗯, 最好直接上个图, 那个教材藏在了老家, 已经好多年没有翻看了
出门在外打工的人, 这一帖让人想家了

网友C:
反馈系数?

网友D:
反馈系数 F = β / [2 (β + 1)]  这里有问题,

应该是反馈系数 F = (β+1) / (β +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馈系数 F = β / [2 (β + 1)]  这里有问题,

应该是反馈系数 F = (β+1) / (β + 2)

首帖已经说了“由相关计算已经得知”,自然就不可能是A或F出错。

继续思考....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关键在于上面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在理论模型中不能忽略,所以传统的反馈理论模型在此并不适用,适用的模型应该是下面的样子(内阻分流不知道怎么画,先将就着看吧)。

在这里,我先不讨论HWM说的F是不是有问题,这里先暂时认为上图的F就是两管电流镜的传输系数β/(β+2)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方程:
[ ( I0 + V0 / r0 ) / A + I0 ] * F + ( I0 + V0/ r0 ) / A = I1……(1

而传统反馈理论的方程是:
I0 * F + ( I0 + V0 / r0 ) / A = I1……(2

这就是差别所在。好的,我们继续求解方程(1)可以得到:
I0 = [ I1 * A - ( 1 + F ) * V0 / r0 ] / ( 1+ F + A * F )……(3

忽略r0可得:
I0 I1 * [ 1 / β + 1 / ( β + 2 ) + β / ( β + 2 ) ]……(4

所以当 β 时,I0 I1 ,所以对于电流增益是不存在问题的。

而且可以很容易的得出威尔逊电流源的输出阻抗为:
R0 = r0 * ( 1 + F + A * F ) / ( 1 + F )……(5
R0 = r0 * [ ( β + 1 ) / 2 + 1 / 2 ( β + 1 ) ]……(6
R0 r0 * ( β + 1 ) / 2……(7

所以对于输出阻抗也不存在问题了。

网友D:
论坛的编辑功能不太好用,编辑半天才写完。

网友E:
倘若是定性解释很容易,很多模电书都给出了:电流镜会迫使IB=IE,所以测Ro时,输出电流会翻倍,导致RO下降一倍。
如果用小信号模型,列节点方程,也能求出正确答案。
问题是:如何避免以后再次犯错?这个是关键。

网友E:
这个电路也是“反常”的,放在一起好总结规律.

网友F:
看公式太费劲.最好能计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
假设三个管子参数完全相同: rbe=1k,ro=10k,bata=10.
Io/I1=?
Ro=?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才仔细看了下,8楼的那个还是不对。
理由:把Ib那个点后移,移到输出端,根据自控理论,其前馈系数改成1 ...

即使将Ib往后移动,也无法消去后面的加法器,只是加的东西不一样了,xukun977不妨一试。

网友D:
避免犯错的规律就是基极电流不能忽略,

楼主:
先明确此思考题的用意,即证明“传统”经典反馈理论的正确性(...A / (1 + A F)...、r0 / (1 + A F')、r0 (1 + A F'))。相关电路若采用《电路分析》基本方法求解自然不是问题,在此不是重点。

这里的问题是:

A,F都正确(前提)

开路增益 A = β

反馈系数 F = β / [2 (β + 1)]

若简单采用 Af = A / (1 + A F),则有

    Af = (2 β^2 + 2 β) / (β^2 + 2 β + 2)

此“Af”显然不对,是“A / (1 + A F)”错了吗?

A / (1 + A F)仅对于电压串联负反馈成立,其它输出为电压的反馈形式,都是不完全这样, 对于电流元来说,无法使用这个公式,因为没有电压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关键在于上面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在理论模型中不能忽略,所以传统的反馈理论模型在此并不适用,适 ...

在此不作详细评论了,仅r0就错了。注意,那是管输出阻抗,应该并在相应管子的ce间。

楼主:
“末日”前结帖....

咳,送点分都这么难。

网友G:
除manbo789 ,谁也建个模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manbo789 ,谁也建个模型呢。

别急,模型会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别急,模型会有的。

也对——先算数,后建模,不能白送:P

网友H:
我猜HWM老师是想说,这个不是个单一的闭环,需要乘一个输入系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 I0 + V0 / r0 ) / A + I0 ] * F + ( I0 + V0/ r0 ) / A = I1……(1)

而传统反馈理论的方程是:

如果忽略r0,则可以消去后面的加法器,算出来的 F = ( β + 1 ) / ( β + 2 ) ,但楼主说这不符合题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忽略r0,则可以消去后面的加法器,算出来的 F = ( β + 1 ) / ( β + 2 ) ,但楼主说这不符合题设。 ...

注意前面这句话“‘传统’经典反馈理论的正确性(...A / (1 + A F)...、r0 / (1 + A F')、r0 (1 + A F'))”中括号内三个式子所含的F和F‘。这是两个用于计算增益和输出阻抗的反馈系数,其差别是F含ro(放大部分输出阻抗)而F'忽略ro。如果ro忽略不计,则F=F’。在计算威尔逊电流镜的相关讨论中已经明确F = β / [2 (β + 1)],所以不用怀疑F这个题设,否则反馈理论就不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猜HWM老师是想说,这个不是个单一的闭环,需要乘一个输入系数。

这是必然的逻辑....

若能给出充分的理由(或模型),100分是你的。

网友D:
最后可以得到输出电流的方程是:
I0 = I1 * ( 1 - F ) * [ A / ( 1 + A * F) ]

这样电流增益和输出阻抗都不成问题了,

楼主:
结帖!

为鼓励之,相关各给50分。

具体分析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后可以得到输出电流的方程是:
I0 = I1 * ( 1 - F ) * [ A / ( 1 + A * F) ]

你这个离目标很接近了,第一个图略微修正下即可得到精确解。
第一个图有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变换(只要是等价操作),就无法得到正确解。
否则就像我昨晚发了又删的贴所说的:弄不出来就必然是中西合璧:小信号节点分析和模块图相混合,生拼硬凑个答案。注:凑出的“模型”如果仅适用于求Ro,求Rin、求T又失效了,说明还是没凑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离目标很接近了,第一个图略微修正下即可得到精确解。
第一个图有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变换(只要是 ...

总觉得有什么不妥,你能建个模型么

网友I(2013-04-05):
威尔逊电流镜像,使电流源,我们只关心其输出电阻,与电压放大倍数没有关系。其内阻应该是beta*ro/2。

网友I:
再说明一下,电流源电路,虽然也是负反馈电路,但其本质依然是电压反馈电路,只要采样电阻的电压恒定,则就是电流源电路了,所以与输出电阻不是电压反馈的输出电阻,套用任何电压反馈的公式也都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说明一下,电流源电路,虽然也是负反馈电路,但其本质依然是电压反馈电路,只要采样电阻的电压恒定,则就 ...

电流就没有放大倍数了?

谁说A/(1+AF)不适合电流放大?

建议先复习《模拟电路》,然后再来扯。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流就没有放大倍数了?

谁说A/(1+AF)不适合电流放大?

对于电流源电路,这一点都不合适。而且即使,输出想取电压的,并联反馈电路,也不是这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电流源电路,这一点都不合适。而且即使,输出想取电压的,并联反馈电路,也不是这个公式。 ...

你先回答我,电流是否有放大增益这个概念?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先回答我,电流是否有放大增益这个概念?

电流当然可以放大,但你这个公式不是,这个公式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用的,即使是电流/电压的gm,也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当然可以放大,但你这个公式不是,这个公式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用的,即使是电流/电压的gm,也不是这样 ...

你别再说了,否则真的怀疑你是否上过大学(指本科或专科的那种)。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别再说了,否则真的怀疑你是否上过大学(指本科或专科的那种)。

你有道理说道理,没道理也不用人生攻击吗!
这都是跟谁学的?

网友I:
反正该说的都说了,你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有道理说道理,没道理也不用人生攻击吗!
这都是跟谁学的?

因为这是大学本科的基础内容,基本上任何一本正规点的教科书都有论及。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还在这里扯。我是考虑到你的脸面,建议你先回去看书复习先,而你却不领此情。

既然这点都拎不清,那就随便了。

网友G:
这位wind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打遍天下无敌手,就连老H都快没词儿了

en,zhe ju hua shuo de hai zhen shi namo hui 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