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及整流管两端的RC吸收网络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12-14):
1、是前段时间的100W反激式开关电源,我的整流管两端并接的RC吸收电路参数是47R//47R串一个470pF电容,效果还不错,但是参数选择是我参考别的电路来的,现在需要知道怎么算出来的?新人求指教。
2、在开关管TOP249Y两端的RC吸收没效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3、在计算TOP249Y需要的散热器面积是出现了一点问题,不知道他到底消耗多少功率,无法计算了,怎么算他在工作时的损耗功率呢?

楼主:
这是原理图的图片。

楼主:
什么情况?1天了也没个大神?

网友A:
没有磁珠就往阻尼振荡,特性阻抗上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磁珠就往阻尼振荡,特性阻抗上靠

谢谢你的回答!
很疑惑?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我问的问题有问题吗?
还有你的回答我有点没看明白,磁珠我也买了,但是我觉得磁珠和RC吸收电路的作用差不多,所以暂时还没加。我问了3个问题,麻烦都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A:
问题1,2是一样的,在4L已经提醒过了,既然是阻尼LC振荡,R最好=√L/C 。
以次级整流管为例,这里的振荡主要是LC谐振,电感包括变压器次级漏感,电容ESL,布线电感等,电容包括变压器绕组杂散电容,整流管结电容等,显然这里无论是L还是C,都是无法预知的,要实际测量。
测量方法:
1,整流管没有并RC时,测出振荡频率F0
2,整流管并个已知小电容C1,测出振荡频率F1
3,F0=1/2π√LC①;F1=1/2π√L(C+C1)②
4,由①②即可求出L,C
5,R=√L/C。由RC2=0.5T左右即可大致求出实际要并的电容C2,C2可根据实际并上后的效果,去慢慢调整,以达到理想吸收效果。
6,若整流管串有磁珠,整流管反向恢复时间为Tf,可接受反向恢复电流Isp,则磁珠为L=V*Tf/Isp;R取值同5,所并电容C2的取值可根据RC2=Tf来选取
7,向这种无法精确计算的东东,只能提供的大致方向,必须根据实际调试出来。。。

问题3,帮不上忙,平时都是大致看需要多大的散热器,样机点温ok,就直接过了,惭愧。
应该是根据初级电流和导通电阻,大致估算一下功率损耗,再通过热阻来大致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2是一样的,在4L已经提醒过了,既然是阻尼LC振荡,R最好=√L/C 。
以次级整流管为例,这里的振荡主要 ...

谢谢谢谢!你的回答很细,我去试试。
第3个问题你说的我试过了,算出来有点小,后来我是根据管压降和串了个电阻算出的电流这样去确定的。但是有个问题是这个电压和电流都是和占空比有关的,我算平均值的方法是根据I*Ton=Ip*T这样得到的,不知道对不对。要不你帮忙推荐一种有峰值电流算平均电流的方法!
再次感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回复!

楼主:
今天把设计文档交了,说不行。
需要知道开关电源的详细测试指标!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2是一样的,在4L已经提醒过了,既然是阻尼LC振荡,R最好=√L/C 。
以次级整流管为例,这里的振荡主要 ...

再麻烦你解答几个问题,输入电流、浪涌电流怎么测?还有9#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给建设性意见

楼主:
就这样结贴?有点失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设计文档交了,说不行。
需要知道开关电源的详细测试指标!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跪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dshake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