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元件的部件,如何绑定在一起

楼主(2012-12-14):
比如一个4路运放IC
做元件的时候做了4个部件
在原理图中放置的时候,放置了4个,如何告诉protel,这4个部件是一个元件。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自动编号的时候,这4个部件会混乱,有可能给当成4个元件,或者把顺序给变了。
我知道在cadance里面就能绑定。protel中不知道如何绑定。

网友A:
编辑原理图库的时候,分为part1 。。。。。。

网友B:
protel99se没这个功能,AD才有反正我是没搞定,只好搞了个很大的封装图,谁能搞定不防具体说一下

网友C:
一个元件你把分成四块?

网友D:
指定同样的封装,同时原理图的元器件封号一致,比如都是U1,他显示的时候就应该是UA1,U1B,U1C,U1D导入到PCB之后就对了。

网友E:
在元件库界面,找到分元件号,把右边的lock勾选上就可以了——还要update到原理图。这样批量重命名的时候就不会把part挪得乱七八糟了

网友F:
元件的 PART 并非AD才有,  99SE 有, 而且更早的 SCH 2.x 就有了.
可以参考一下里面带的库里的运放的( 如 LM324)

网友B:
可是我在AD9里画了个图(分成3个部分),转化到protel99se后就只能显示part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