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推挽输出电路……

楼主(2012-12-14):
跟着这两天请教的光耦电路请教下里面的推挽电路工作原理。这个最开始是由输出需不需要加上拉电阻引出的问题。电路如下。我思考了下,也做了仿真,总结下来问题如下:
1、如果VO悬空,那么TR1能否导通呢,因为根据工作原理此时TR2是截止的,相当于TR1的发射极接了一个很大的电阻到GND端。
2、为什么TR2用场效应管,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另外说下,通过multmis的仿真,VO悬空是可以输出高电平的,只是原理我搞不清楚,还请大家帮忙分析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个看的不是很懂
顶一下请告诉解答

网友A:
1. 上管可以导通,其实就是个射随电路,发射极与基极只差一个二极管压降,射极到地阻抗大 只是电流很小,电压该多大还多大
2. 上管用三极管,更容易驱动,因为三极管只需要比射极高0.7V,而用mosfet要高4v才能导通
    下管用mosfet 好处多多,首先驱动电压不是问题。而且导通压降低,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