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点粘连及压敏电阻使用问题

楼主(2012-12-14):
一个设备采用120V直流电,电源通过开关后给一个电路板(前端一个100U电容)一个直流电机H桥驱动器输入端,还有电机的励磁线圈供电。
现在开关在断开时候经常发生关不死情况,而且偶尔会把触点打弯。
我自己的分析:
1应该不是容量的问题,开关标称是250V10A容量,而且我两组触点并联。而且同样的设备在24V电流更大的情况下没发生。
2只给电路板供电,约1A多,其他主板再控制H桥和励磁线圈,开关和继电器触点都发生较大电弧(H桥不工作,只加入电)切均加入过RC灭弧。
3考虑是断开时反向电压问题,请教是否在开关触点处加什么样的压敏电阻,击穿电压和功率怎么计算,看了些说明好像使用不当容易短路爆炸,所以想买之前谨慎点
请帮忙分析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的

网友A:
观察灭弧这块做得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灭弧这块做得好不好

20A的开关都试着只控制主板电1A不到了,继电器通个励磁线圈也不大吧。
RC灭弧照网上说的参数周围实验过多种了。
现在还是考虑100uF电容和断开高压难道一般开关能切250AC,30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