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选型,求指导

楼主(2012-12-14):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基于Android的车载导航项目,对选择哪一款ARM开发板比较犹豫,以前学习过mini2440,但是这个项目肯定是用不了了。所以希望论坛里的兄弟们给一些建议!
我对开发板的要求是:
1. 完善的开发资料和较好的技术支持
2. 可运行Android2.1以上
3. 带GPS,电子罗盘,WIFI,蓝牙等模块
4. 带VGA输出或HDMI输出

先不考虑经费问题,同时,如果哪位大侠有做导航经验可以分享,那就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A:
TI的DM3730开发板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DM3730开发板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谢谢回复!
我听说TI要退出移动处理器市场了,现在去买它的产品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A:
你考虑的太多了,呵呵

网友B:
楼主是为了学习,还是公司产品,或是学校毕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为了学习,还是公司产品,或是学校毕设?

谢谢,是研究生课题项目用到

网友B:
市面上没有完全符合的开发板。楼主可以去买个现成的平板电脑,300~400元都有,应该是最符合你的。
如果是要开发板,其实哪个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没有完全符合的开发板。楼主可以去买个现成的平板电脑,300~400元都有,应该是最符合你的。
如果是 ...

    就平板电脑来说,做应用开发还行,做底层的工作基本不可能(定制内核,添加驱动等);完善的开发资料和较好的技术支持也没戏。
    开发板,如果从学习层面上来说,的确区别不大。但是,就一个具体项目来说还是有区别的,CPU主频、内存容量、外部存储大小等等都对项目影响很大。因为要跑安卓,那么主频和内存要求就不会太低(前提是流畅运行)。
    另外,像3G、WIFI、监控摄像头、VGA输出等模块也不是每个开发板都有的。

网友B:
3G基本都是外置USB接口的3G模块,WIFI基本都是通过SDIO扩展的,摄像头一般都是CMOS的,所以基本的A8开发板都会支持的
VGA在项目中没什么用。

网友B:
完善的开发资料和较好的技术支持。哈哈,和“为人民服务”一样的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基本都是外置USB接口的3G模块,WIFI基本都是通过SDIO扩展的,摄像头一般都是CMOS的,所以基本的A8开发板 ...

我现在就是在纠结哪一款A8开发板,VGA显示对我这个项目是有用的,而且GPS模块必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善的开发资料和较好的技术支持。哈哈,和“为人民服务”一样的假

相对来说

网友B:
GPS通过串口扩。VGA输出现在很少见了,输出是有的。

网友B:
HDMI输出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通过串口扩。VGA输出现在很少见了,输出是有的。

嗯,就是说GPS模块比较容易加是吧?
不知道大侠对Tiny210和Real210有什么看法?

网友B:
没嘛看法,哪个便宜选哪个吧。有钱就买项目需要的接口尽量全的那种,没钱就想着自己事后再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嘛看法,哪个便宜选哪个吧。有钱就买项目需要的接口尽量全的那种,没钱就想着自己事后再加吧。 ...

好的,我想我已经决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