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水汞频繁的开关,产生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2-12-14):
220V的水汞火线接到一个开关,当开关频繁打开和关闭时候,单片机那段产生干扰,显示屏LCD12864乱码,确定是水汞引起的问题,因为我把它拔掉,再频繁的开关时候,就没有问题了,有什么方法不?

楼主:
应该是水汞的感性负载引起的

网友A:
水汞?  是水泵吧?
看样子是干扰的可能性很大.
干扰的第一因素, 干扰源楼主已经找到, 可以在负载端增加吸收电路减少对外干扰.
接下来分析和切断干扰途径, 可以考虑隔离和屏蔽措施.
易感电路: 增强抗干扰能力, 电源滤波, 退藕电路, 还有更换抗干扰能力强的单片机.

楼主:
直接加个滤波电路搞定

楼主:
是应该读水泵。、。。。。。。

网友B:
单片机电源加个电源滤波器。

网友C:
把继电器改成固态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水汞是啥

网友D:
你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可控硅来驱动水泵,必须在过零点驱动可控硅来让水泵打开或关闭,保证干扰不会影响到你单片!

网友E:
加个滤波电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