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网络变压器怎么连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14):
注意8脚接EARTH,不是接GND
注意4、5脚加电容

网友B:
我看见有开发板上就是将 4,5 连接到了电源.
但是从原理讲, 1,2 和 3,6 是差分信号对. 如果正常工作的话, 我认为 4,5 这两个中心点应该接中间电压(VDD/2) 才对.

网友C:
百度 bob smith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有开发板上就是将 4,5 连接到了电源.
但是从原理讲, 1,2 和 3,6 是差分信号对. 如果正常工作的话, 我 ...

4、5脚的电压是由PHY芯片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脚的电压是由PHY芯片决定的

嗯, 我倒是没有去看 phy 的芯片资料, 我的判断有点武断了

网友D:
图片应该是RJ45的网络变压器接头.
右边的J1-J2,J3-J6可以实现data的传送.
左边的4,5接电源的话, TD1,-2, RD3-6就可以实现data+ power了.
如果有需要找网络变压器,POE变压器可以联系我.
QQ:281693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