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小电压信号的测量

楼主(2012-12-14):
对于毫伏级的低频电压信号一般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那么对于高频端小电压信号的测量呢,示波器一般是测不准的吧
,用什么仪器或者是什么方法测量呢
小弟的问题可能比较肤浅求大家拍砖

网友A:
现代的数字示波器可以测得相当准确,比用万用表测量低频信号并不差。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低频小信号并不准确,可以说只能测个大概差不多。对低频小信号,可以用毫伏表测量,最好也用数字示波器测量。示波器测量频率范围非常宽。

网友A:
一般地说,万用表因其“万用”,其性能总是不如专用测量仪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针对您的回复再问两个问题:
1、万用表测量低频小信号并不准确 ?
     像fluke7位半的万用表不能测量低频的小信号么,毫伏级别应该不是问题吧,为什么您说只能测个大概呢
2、对于毫伏级或者更小的信号,示波器的探头不会引入测量误差么?(没接触过数字示波器,我一直以为示波器只能看波形呢)

楼主:
我怎么回复不了,已点击回复就提示需要先登录才能继续本操作

楼主:
结贴是什么意思,我的帖子为什么显示结贴来,有的却没显示呢

网友A:
fluke7位半的万用表当然可以测量低频小信号,别说7位半,就是5位半已经不错了。
问题是,7位半的Fluke什么价格?普通数字表什么价格?

楼主:
谢谢了,我没理解你之前话的意思
我怎么一点回复就出现请先登录的对话框呢

网友B:
有源fet探头+信号变压器放大+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