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频变压器(中周)的接法

楼主(2012-12-14):
接法图见附件。

请问,这三种接法有什么区别? 接法二和接法三的谐振点如何计算?

网友A:
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问题

能不能稍微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B:
图1中三极管输出电阻并联在电感(变压器)两端,图2中三极管输出电阻并联在变压器抽头与上端之间,相当于三极管输出电阻乘以(N/N1)^2再并联到电感两端,式中N为电感匝数,N1为电感接入部分(上部)匝数。^2表示平方。可见图2接法电感两端并联的电阻要大得多。这将影响LC滤波回路的带宽和带外衰减。详细分析,请看《电路分析》这类教材。
图3因为我用的是普通4:3屏幕,看不到,而png图点击后不能看全图,这是改版后的一个BUG。

网友C:
新版图片显示确有问题
图3是抽头接Vcc.就阻抗匹配来说,与图2一样

网友D:
从交流等效图2  图3没什么差别 应该都可以

网友B:
6楼AD797帮忙贴图,谢谢。
图2图3,从交流阻抗来说一样,但变压器次级相位不一样。
另外,中频放大增益很高,早期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之间电容较大,往往要从中频变压器上取得一个与集电极交流反相的电压反馈到该管基极以避免产生自激,这种方法称“中和”。图3很容易取得这个反相信号,图2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AD797帮忙贴图,谢谢。
图2图3,从交流阻抗来说一样,但变压器次级相位不一样。
另外,中频放大增益很高 ...

谢谢指教

网友E:
BJT输出电阻影响LC回路的Q值,经过自耦变换成更大的等效电阻,可以调高Q值,改善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