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6各通道之间发生串扰问题

楼主(2012-12-14):
CD4066各通道之间发生串扰,将输入直接耦合给输出,求助

网友A:
把详细电原理图贴出来,否则无法分析。

网友B:
CD4066 是模拟开关.,建议两侧拉高或拉低后用

楼主:
具体原理图见附件,经过4066后,输入AD620放大,然后信号输入vs1063声卡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详细电原理图贴出来,否则无法分析。

maychang  你有用过这颗物料吗

网友A:
5楼:
用过。

网友A:
你的CD4066用于音频信号切换。
音频信号是有时为正有时为负的,而CD4066使用单电源,不允许输入为负的信号。具体参看该芯片datasheet。

网友C:
半导体模拟开关麻烦!

网友A:
建议楼主改用CD74HC4052,并且使用正负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改用CD74HC4052,并且使用正负5V电源。

就是说74HVC4066不是rail-to-rail,如果继续使用这颗物料的话,在不改供电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再输入加入偏置,是不是这么理解

网友A:
10楼:
模拟开关都是轨到轨的。你的信号已经超出“轨”了。
输入加偏置当然可以,但模拟开关输出也存在偏置,还要再去掉偏置再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楼:
模拟开关都是轨到轨的。你的信号已经超出“轨”了。
输入加偏置当然可以,但模拟开关输出也存在偏置 ...

就是在输入端加偏置,输出端的偏置不要了,加到AD620上,是吧

网友A:
12楼:
不是这个意思。
加偏置是引入一个直流分量,模拟开关输出侧仍带有这个直流分量,应该用个电容将此直流分量去掉再送AD620,不是在AD620处重新引入相反的直流分量。

网友D:
可参考矩阵切换电路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参考矩阵切换电路的设计。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楼:
不是这个意思。
加偏置是引入一个直流分量,模拟开关输出侧仍带有这个直流分量,应该用个电容将此直 ...

目前的设计中已经在AD620的输入端加入了104电容隔直